[求助] tsmc22n 版图一个DRC错误

楼主(2022-02-25):
  这个DRC错误怎么修改啊?

网友A:
加个电压识别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压识别层就行了,

我不知道具体的识别层是哪一层,  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
Mx  dummy1~9然后abcd那些,

楼主:
不是这个  我们的是2.5和3.3V的管子  我用了 OD_25  和 OD_33 的层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  我们的是2.5和3.3V的管子  我用了 OD_25  和 OD_33 的层次

我看错了,不是你图上的这个文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不是你图上的这个文档

3.3V对应的应该是dummyl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对应的应该是dummyl

请问是哪个层次的dummy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层次的dummy1?

就是金属啊,哪条线是3.3就标在哪一条上,对应金属层就好了,那个应该是L,不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金属啊,哪条线是3.3就标在哪一条上,对应金属层就好了,那个应该是L,不是1
...

好的 谢谢

网友(2022-04-06):
Metal 1上画一个电压标记层

网友(2024-10-23):
可以分享一下tsmc22工艺库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