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 speed 测试,为什么有时需要OCC 提供4个capture cycle?

楼主(2022-02-25):
at speed 测试时,采用OCC结构,OCC可以控制capture 过程中pulse 的个数,例如4个capture cycle。咱们一般不是只需两个两个吗?launch 一个,capture一个,多出来的capture cycle用来干什么?什么情况下才会用到多于2个capture cycle的情况呢?

网友A:
一般最基本的Scan的时序是两个pulse,但是这个是stuck_at 这种fault的,但是OCC应该是有了transition 这种fault的时候才需要的,可能是这个原因才需要四个pulse,并且OCC原本就是为了ATE提高测试速度的。

我也是入门小白,还在stuck_at 挣扎,上面是我的一些想法,供大家讨论,我也不确定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最基本的Scan的时序是两个pulse,但是这个是stuck_at 这种fault的,但是OCC应该是有了transition 这种f ...

感谢回复!

加OCC是为了解决普通ATE 无法提供高速function clock的问题,它用于切换at speed测试时PLL产生的fast clock(capture阶段用)以及ATE进来的slow clcok(shift阶段用)。stuck at测试的shift和capture只需slow clock就够了,且capture阶段只需要一个 cycle就够了,因此无需OCC。

at speed 测试,常用的两种capture方式,一是launch-on-shift,二是launch-on-capture,目前常用的是第二种,且一般情况下即capture阶段(SE变低的阶段)只需两个cycle即可。

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multicycle,就需要多余两个cycle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加OCC是为了解决普通ATE 无法提供高速function clock的问题,它用于切换at speed测试时PLL产 ...

学到了,也谢谢你的讲解~

网友B(2022-03-31):
为什么stuck-at只需要一个capture cycle 而at-apeed要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stuck-at只需要一个capture cycle 而at-apeed要两个

由fault model决定的,stuck-at 是单点故障建模,当PI和PPI都加上后,只需通过一个capture cycle将combination cloud的response capture到scan cells中,最后被shift out进行 observe;at-speed是一种测试方式,用于测试transition fault, path delay fault,甚至bridge fault,但主要测试transition fault。我们通常说的的at-speed,可以近似认为是transition fault,transition fault的建模方式就是用0~1或1~0的跳变,因此必须有两个vector才能实现。以0~1为例,shift阶段已经让故障点保持为0了,为了让该故障点产生一个transition,需先用第一个 capture cycle让其变为1,第二个capture就是同stuck-at一样了,就是将combination cloud的response capture到scan cells中,所以at-speed比stuck at多出的一个capture cycle是由transition本身故障模型决定的;

另外,at speed用一个capture cycle也行,就是我之前提过的launch off shift方式,不过这种方式对SE要求较高,一般用得很少。

网友C:
fast pattern? 看一下那个pattern 的类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fault model决定的,stuck-at 是单点故障建模,当PI和PPI都加上后,只需通过一个capture cycle将combin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st pattern? 看一下那个pattern 的类型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2022-05-17):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stuck-at只需要一个capture cycle 而at-apeed要两个

这是由fault model决定的,sa的fault是静态的固定0或者1,只需要shift特定值,然后cap判断是否得到预期值就能测试特定点fault,tr是测试信号翻转快慢是否符合要求的,需要构造信号翻转,并且测试该翻转,所以两拍cap,第一次是一个电平,第二次构造翻转,然后测试

网友D(2022-09-13):
Stuck-at测试通常需要高覆盖率,而往往memory的shadow logic比较难覆盖影响覆盖率
所以引入RAM-SEQ Pattern可以增强memory shadow logic的覆盖,RAM-SEQ需要4拍时钟才能完成memory的读写
普通的OCC通常支持4拍的时钟pulse以支持RAM-SEQ Pattern的生成,
作为对比mini-occ后面的逻辑不会有memory,mini-occ的结构最多仅会生成两拍时钟pulse
对于Transition(at-speed测试),往往仅需要2拍时钟pulse(launch时钟&capture时钟)
Transition覆盖率要求比Stuak-at低,不需要生成RAM-SEQ也满足需要,没有必要增加测试成本
当然Transition测试也是支持生成4拍时钟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uck-at测试通常需要高覆盖率,而往往memory的shadow logic比较难覆盖影响覆盖率
所以引入RAM-SEQ Pattern ...

学习了,感谢回复

网友:
有些FF没上chain

网友(2023-07-25):
大佬很多学习了

网友E(2025-01-07):
您好,大佬我想请问一下。在AT SPEED 测试期间,OCC的FAST CLK比SLOW CLK还低。比如FAST CLK=8Mhz .SLOW CLK=24Mhz。这种情况下AT SPEED SCAN可以做下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大佬我想请问一下。在AT SPEED 测试期间,OCC的FAST CLK比SLOW CLK还低。比如FAST CLK=8Mhz .SLOW CL ...

做下去是没问题的,我的理解是OCC不care clock频率大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下去是没问题的,我的理解是OCC不care clock频率大小。

好的感谢大佬,我们内部时钟大多数都处于高频时钟。只有单独的几个模块时钟是处于比SLOW CLK还低。继续做下去,在AC SCAN CAP 期间FAST CLK的频率比SLOW CLK低,这种情况下OCC的脉冲还能正常输出么。为了保证ATPG推导能够推导出正确的pattern,这些单独的低频模块需要什么特别的处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感谢大佬,我们内部时钟大多数都处于高频时钟。只有单独的几个模块时钟是处于比SLOW CLK还低。继续做 ...

我的建议是ATPG推少量pattern,然后仿真拉波形看看。如果一切顺利,自然就不用处理。

网友F(2025-06-14):
你说的是set_atpg -capture_cycle 4这个命令么?这个不是表示捕获的周期数,而是努力程度(effort)。如论你设置为2,4,8还是10,最后实际上都只有2个时钟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set_atpg -capture_cycle 4这个命令么?这个不是表示捕获的周期数,而是努力程度(effort)。如论你 ...

针对常规的Launch-On-Capture transition delay,pattern中capture阶段有几个脉冲由design结构+capture_cycle个数决定:design是简单的full-scan,不管capture_cycle设置为多少,transition pattern中capture阶段最多只有两个pulse;如果design是partial-scan,capture cycle指定为4的话,transition pattern阶段最多可以达到4个pulse

网友:
是不是有不在链上的寄存器, 如果有, 你的ATPG设置又允许大于两个capture pulse 的话, 是有可能产生4个puls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