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片外大电容的寄生效应考虑?

楼主(2022-02-25):
请教各位,10uF片外电容的寄生电阻和寄生电感如何估计?受哪些因素影响?比较可靠的建模应该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相关文章
?我现在的模型是1oh ESR,2nH ESL,是否合理呢?
问题有点多~~真诚感谢分享经验和心得!

网友:
电容厂家没有文档介绍吗?1欧姆大了吧?通常都是毫欧级别

网友:
20-50mohm

楼主:
目前还没确定用什么电容,我查找一下文档,谢谢!

网友A:
大的厂家提供spice model的, 例如村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厂家提供spice model的, 例如村田·。

奥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