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MAX codec结构中,compressed short chain 为什么要插lock-up latches?

楼主(2022-02-25):
插lock-up latch之前不同edge的chain share同一个SO

插lock-up latch之前不同edge的chain share同一个SO

插lock-up latch之后,不同edge同步到相同edge

插lock-up latch之后,不同edge同步到相同edge

如上图所示,两条chains,其head/tail scan cells的clock edge不同,然后这两条chain share同一个scan inputs/ouputs,DFTMAX UG上说“the resulting mix of launch and capture clock edges reduces the usable clock period”。没看明白这句话。下图是插入lock-up latch之后的,保证所有进入compressed chain第一个cell的data都是trailing edge,所有从chain的最后一个cell出去的data都是leading edge。

在std scan里,一般是在crossing clock domain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不同clock domain的scan cells串到一起时导致的hold violatoion,才插lock-up latch,这是在同一条chain上不同scan cell之间插的。
现在compressed scan里,是不同chain间的scan cells,它们之间之间不会构成launchcapture的关系,为啥还需要插呢?

可能是我理解不对,望指点。

网友A:
初学DFT,我的理解,是为了防止跨 clock domain 时候出现skew,插入latch,并优化rise edge 和fall edge,保证时序正确,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DFT,我的理解,是为了防止跨 clock domain 时候出现skew,插入latch,并优化rise edge 和fall edge, ...

感谢回复。你说得对,对于standard scan(非压缩模式),crossing clock domain 的不同scan cells串到同一条chain上时,确实可能会存在skew,因为不同clock tree之间并不会做balance,如果在stitching时,enable clock mixing,那么工具在进行chain balance时,会自动在crossing clock domain 的两个scan cells之间插入lock-up latch。但是现在是针对压缩结构中,不同compressed chain之间的可能存在的问题,不同chain之间的scan cells,即使是crossing clock domain,那么这两个cells之间也不存在talk,即不会构成launch和capture的关系,为啥还要分别在每条compressed chain上插latch呢?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大佬,scan下的时钟源都是相同的,但是compressed chain中的一条chain上的SDFF的触发沿可能不同,因此在正、负触发寄存器之间插入latch,可以防止setup违例

网友(2023-06-02):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期待新品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