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楼主(2022-02-25):
本人是FPGA小白,学了模数电和单片机,本年末即将毕业找工作,现请求大佬指导FPGA怎么开始,推荐要学的东西有哪些,最好是学一门东西的时候配一本好的教材!

网友A:
001---1---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2版)

003---1---Verilog_HDL_那些事儿_建模篇v5
004---1---Verilog_HDL_那些事儿_时序篇v2
005---1---Verilog_HDL_那些事儿_整合篇v1
006---1---FPGA那些事儿—TimeQuest静态时序分析REV7.0
007---1---FPGA那些事儿—Modelsim仿真技巧REV6.0
008---0---FPGA那些事儿—驱动篇I
009---0---FPGA那些事儿—SignalTap II 与调试技巧
010---0---FPGA那些事儿—概念篇

----------------------------------
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 是语法书只看前14章 快速看两遍,后边遇到语法问题再翻书。
下来 3-7 反反复复的看 调 改。
没必要买板子,会写测试用例,会modelsim仿真就行。
以后单位有板子再练练在线调试和烧写就行了。

网友:
以上网上都有电子档,先看电子档感觉有必要再买纸质的

网友:
白嫖正点原子的资料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1---1---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2版)

003---1---Verilog_HDL_那些事儿_建模篇v5

我买了你推荐的第一书,我还是想用Vivado这个软件去实现书上写的这些,想问下大佬学习Vivado有哪些好的资源分享,最好是视频手把手地教或者书也行,我在B站上看有点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