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知道器件的参数在skill中的描述

楼主(2022-02-25):
一个器件的参数像w l m 之类的;ins~>m;ins~>l;这个是怎么知道应该是这样描述的呢?
像design rule type 应该怎么描述呢?

网友A:
正确的做法是去获取instance的CDF参数,有专门的函数做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做法是去获取instance的CDF参数,有专门的函数做这个事情。

你好,我看应该是这个函数,但是我该怎么使用,获取我当前电路中某个instance的CDF呢?cdfGetInstCDF(instance)

网友B:
把图片下方的display cdf parameter name打勾,图片左侧方框的参数就是你要的cdf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片下方的display cdf parameter name打勾,图片左侧方框的参数就是你要的cdf参数 ...

确实有效,器件得版图参数那里确实有这个选项。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效,器件得版图参数那里确实有这个选项。谢谢你

举手之劳,客气了

网友(2024-06-30):
layout 有勾选display cdf parameter name的参数,而shchematic没有,如何可以方便获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