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相位裕度

楼主(2022-02-25):
请问一下带隙基准中用到的放大器相位裕度过高(85度左右),导致启动时间过长,该怎么办?
就这种普通的放大器,电流不是很大,只有10微安左右,然后增益是60dB左右,相位裕度达到85°,带宽大概是几MHZ,请问该怎么降低相位裕度?

网友:
可以尝试增加第二个极点处的电容,或者换二级运放。个人理解哈

楼主:
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