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 放置不了器件怎么办啊,求方法

楼主(2022-02-25):
IC51,创建一个library  cell,打开schematic 放置不了器件(instance),CIW报错,如图

报错

报错

楼主:
重新弄了之后有个选择窗口,不知道怎么点,都选择了之后还是没啥用啊

楼主:
我看到了,写的Failure to get license,,这个怎么解决啊,能不能告知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写的Failure to get license,,这个怎么解决啊,能不能告知一下啊

patch the software again or change a new license file.

网友:
更新license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tch the software again or change a new license file.

IC5141不用patch,显然是缺些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