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充当电流源的MOS管能工作在线性区域吗

楼主(2022-02-25):
请问一下大家堆叠形式的电流复用    上面两个PMOS管 下面两个NMOS管
最上面的PMOS和最下面的NMOS能工作在线性区域吗 (只是充当电流源)

网友:
一般来说作为电流源 要求较大的输出阻抗,进入线性区就会导致电流源的电流不稳定,所以大多数要求都是处于饱和区。
当然如果电路要求不高,你在PVT条件下仿真电路都没问题的话,可以风险性的做下去。

话说cascode的方式源头就是饱和区,后面跟着的一般也是饱和区,怎么会进入线性区呢?

网友:
不建议,这样电流镜的适配以及输出阻抗会降低很多。一般这样做有以下两点:第一,为了较大的vdsat,要倒比管,L需要取较大,但是L太大了,工艺上的控制造成一致性不好,所以两个管子串联,等效还是一个管子。第二,有耗尽型管子,其中一个管子用耗尽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