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在raise_objection之后声明一个类,就会报编译错误?

楼主(2022-02-25):
先给个demo来看一下:
在phase.raise_objection(this)之后,声明一个句柄my_vseq就会报编译错误。

如果将声明line85移动到phase.raise_obejction(this)之前,就可以正常运行。

之前一致都是这样用,不知道内部的原因是啥?有没有大佬能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A:
学霸,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语法问题,声明语句不能在执行语句间,如果非要在执行语句间声明可用begin end把声明语句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霸,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语法问题,声明语句不能在执行语句间,如果非要在执行语句间声明可用begin en ...

经大佬提醒,突然想起来raise_objection在干啥了

网友B:
声明语句必须在一个block的开头。。我以前老在一开始写打印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明语句必须在一个block的开头。。我以前老在一开始写打印报错。。

现在大公司上手写基础代码的机会太少了,一般都是修修补补,感觉自己现在coding能力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公司上手写基础代码的机会太少了,一般都是修修补补,感觉自己现在coding能力太差了。
...

哈哈哈,一样,我跑了两三个月的回归,就跑脚本,改改环境。。后面才项目需要才搭了几个模块的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公司上手写基础代码的机会太少了,一般都是修修补补,感觉自己现在coding能力太差了。
...

维护别人的环境其实蛮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护别人的环境其实蛮累的

大佬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搞一搞的小项目,自我提升一下?要不然感觉都废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搞一搞的小项目,自我提升一下?要不然感觉都废掉了
...

学霸,实战项目不好找很珍贵,一般不轻易给出,要不然某科就不会每年都是mcdf了,感觉你都已经有很强经验了也不太急迫了,可以和老大商量看看有没有验新IP的机会,或者可以自己写amba VIP,个人觉得amba协议太重要了,呆过的几个公司就没有不用的,无论是ip验证还是soc验证都要掌握,自己写的话可以自己写master和slave实现对打,可以完全抛开rtl,亲测很有效,我都写完很久了

网友:
2楼正解。。所有类的声明得在第一个消耗时间的task之前,raise_objection是开启仿真时间的task,除非你是在一个不消耗仿真时间的phase。事实上,也就只有打印信息可以放在类声明之前,这种打印信息的用处不大。。保持所有的类声明都放集中在最前面,声明和定义完了再开始进入task的主要功能,得保持良好的代码风格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