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版图

楼主(2022-02-25):
初学者,在画一个反相器的版图,这是一个PMOS管,当我把他的衬底B跳出来时,就有一根线(橙色框内)在闪烁 ...

初学者,在画一个反相器的版图,这是一个PMOS管,当我把他的衬底B跳出来时,就有一根线(橙色框内)在闪烁 ...
初学者,在画一个反相器的版图,这是一个PMOS管,当我把他的衬底B跳出来时,就有一根线(橙色框内)在闪烁,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bulk要和source端接。。drain接输出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只看到你这个接法是错误的,图片中右边S和B貌似是只能接在一起的,左边是D端,是inv的输出,不能也接到电源上,应当和电源VCC断开。要不,你的Pmos的D、S、B就均接到VC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只看到你这个接法是错误的,图片中右边S和B貌似是只能接在一起的,左边是D端,是inv的输 ...

可是B往右时就那根线,往左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