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w power 设计中isolation cell的input端为什么不能插buffer?

楼主(2022-02-25):
low power 设计中isolation cell的input端为什么不能插buffer?

网友:
那就是插入到isolation要隔离的domain了,这跟net的另外那头可以插,isolation这头不能插

网友:
isolation 是从 OFF 到 ON,你在input 插buffer,那就是插在OFF domain,这种情况下只能是 always ON buffer,当你插了always ON,接到ISO ,那ISO就起不到作用啊,ISO本身就是要接到 always ON上的

网友:
下图是如果是普通buffer的情况。如果是AON buffer ,两种情况都不可以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