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有什么HV的运放可以把高共模差分电压精确地转到低压

楼主(2022-02-26):
需要做100V rail上测量电阻流过的电流,用放大器把100V上的差分电压精确放大转到5Vrail上好用ADC采样。

请问这运放的电路有人推荐没?

有120V的高压BCD工艺

网友:
AD629
INA149

楼主:
我是需要设计一个放在IC里面

楼主:
是不是就可以按照上面两个器件datasheet里的图用电阻分压,这样就可以用低压的运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