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只能画ractangle不能画path的层次如何画成倾斜45°的呢

楼主(2022-02-26):
想请教大家,在virtuoso中有些layer只能画shape,不像metal一样能画path,从而能画成倾斜的,那对于这种只能画shape的层次怎样才能把他画成倾斜的呢?比如22nm工艺下,NT_N层次,如图,只能画水平或者竖直的shape,我想把他画成如刻度尺那样斜着,该如何操作呢?我是用个metal的layer画一个这种斜着的path,然后再把这个path的layer改成想要的层次。

网友A:
毕业后好久没打开cadence了,貌似按n可以修改path的角度,修改为能45度就行了。或者按E键,那里也有修改角度的。
不过,不推荐画45度角,因为额外消耗计算机存储空间,将来生产时出错概率也变大。这里和pcb设计不同。IC版图能用直角就用直角。

网友:
我这里是shift+o ,rota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业后好久没打开cadence了,貌似按n可以修改path的角度,修改为能45度就行了。或者按E键,那里也有修改角 ...

没听说过这种说法,普遍认为在线路拐角处采用45°走线可以预防热点问题和应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