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相关的管子应该如何工作

楼主(2022-02-26):
如上图所示,管子M3,M4应该工作在什么区?放大器的输出Ve的值应该是多少(换句话说负责共模反馈的放大器的输出的直流电压是多少?)M3,M4的尺寸又应该如何取?
感谢大家

网友A:
M3 ,M4 depend on your opamp operation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 ,M4 depend on your opamp operation current

So the operation region of M3 and M4 doesn't matter as long as the amplifier wor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 the operation region of M3 and M4 doesn't matter as long as the amplifier works?

it matters, usually in the saturation reg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matters, usually in the saturation region.

Thanks for answering questions.
But what about in subthreshold region if current is small enough? Is it proper when transistors works in subthreshold reg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for answering questions.
But what about in subthreshold region if current is small enough?  ...

If it fits your requirements, of 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