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culator公式保存

楼主(2022-02-27):
各位大侠,请问下怎么保存这个公式,下次仿真直接调用

网友A:
click the button right Rectangul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ck the button right Rectangular

感谢回复!是这个按钮吗?下图圈出的

网友B:
用ecpreaaion Editor里那个Save按钮,可以save 一个csv文件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cpreaaion Editor里那个Save按钮,可以save 一个csv文件出去

感谢大侠
还有个问题请赐教,noise仿真,点击select后没法选择原理图里面的net,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