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二级运放开环使用,如何稳定共模反馈的环路稳定性?

楼主(2022-02-27):
放大器结构如图所示,如果在两级运放之间加密勒补偿可以稳定环路增益,但会影响差模的带宽。如果运放开环使用,不考虑差模的稳定性,为了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可以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
uh,what if you input a changing signal?

楼主:
对于共模检测电路,采用电阻检测,查找资料说是因为共模检测的电阻和误差放大器的栅极电容Cs产生了一个极点,并联电容会引入一个零点来改善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当我不并联电容时发现也存在一个零点?造成环路的不稳定。  (红色的线是并联电容的结果,绿色的线是不并联电容的结果)

采用stb仿真,iprobe接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入

采用stb仿真,iprobe接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