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收敛问题

楼主(2022-02-27):
在做VCO的仿真时,VCO的瞬态起振正常,但是在做PSS仿真调谐曲线时,PSS仿真一直未能收敛,这时什么原因?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收敛的?另外在瞬态仿真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频率一直在波动,我用的是环振,不知道这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用trans观察频率变化(fre函数),频率稳定后看看是多少,把稳定频率放到pss的best_frequency,根据频率稳定的时间填
tsab,频率稳定下来pss才能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rans观察频率变化(fre函数),频率稳定后看看是多少,把稳定频率放到pss的best_frequency,根据频率稳定 ...

如果频率变化范围很大怎么办

网友:
直接看谱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频率变化范围很大怎么办

不打紧,一样可以扫出来,我设置best_frequency到频率范围中间值,谐波为3,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紧,一样可以扫出来,我设置best_frequency到频率范围中间值,谐波为3,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