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e 和marco 周围添加endcap原则

楼主(2022-02-27):
smic18工艺下,添加endcap1、对于core(chip level),是四个边都添加endcap,还是只添加左右
2、对于maco(sram),是四个边都添加endcap,还是只添加左右

网友:
1.我认为是左右。
2.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如果是放macro的话,endcap应该是四周把

网友:
不加也行

楼主:
兄弟们,我概念搞错了:来自知识星球随芯所欲的回答:80nm工艺不用加endcap,库里面也没有endcap哈。这个首先得工艺库有才需要加的,另外这个不是在macro周边加的,要搞清楚对象哈,是std cell的周边,左右要加的,至于上下是否加要看库里面的cell了,没有的话就不用加

网友(2023-08-24):
所以想请教楼主,是只用在除了macro且含有标准单元的区域中添加endcap就可以了是吧?如果标准单元的区域是一个多边形该怎么添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