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cover cells

楼主(2022-02-27):
icc命令解释中出现cover cells ,请问什么是cover cells

网友A:
某些特殊的cell,比如只占用了某几层走线,底下的空间可以放其他的std cell或者macro,相当于这种特殊cell cover在其他cell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些特殊的cell,比如只占用了某几层走线,底下的空间可以放其他的std cell或者macro,相当于这种特殊cell  ...

那请问一下,这种cell一般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一下,这种cell一般是做什么用的呢?

可以用作保护底层电路的具有屏蔽功能的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