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的许可证可以共享吗

楼主(2022-02-27):
学校HPC服务器上的candence有许可,我们实验室的candence没有许可。我们老师想把license share 到我们的服务器上。(当然都是连接的内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这是我在candence看到的相关帖子

网友:
同一IP段应该可以的,实验室设置license指向port@HPC服务器名或IP,还得确保license数量够用。

网友:
既然是内网,只要能ping通 lic server的ip地址,直接LM LICENSE FILE 指向即可。所谓VPN,一般都是将不同物理位置的内部网络连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内网,内网里的资源,只要你有权限当然可以访问到

楼主:
感谢,已解决。我们是学校的内网,所以让LM LICENSE FILE指向 license server的地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