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帮忙看看这个ADC有啥问题?救救孩子

楼主(2022-02-27):
最上面是时钟,中间是输入差分,最下面的是输出。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时钟看着就很奇怪,这个是时钟反向还是时钟?

网友:
这应该不是输入时钟clk,看样子像采样信号的时钟(还是反相的?),可能是时钟没有给够,你多plot一些信号才好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看着就很奇怪,这个是时钟反向还是时钟?

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