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输出频率波动问题

楼主(2022-02-27):
瞬态仿真VCO,用frequency函数观察输出信号,输出信号频率波动是什么原因?
1、是不是因为M3和M、4引入的电流引起的波动?
2、M3和M4在这里作用是什么?
3、M3和M4是所有的delay_cell都有,还是公用的?

网友A:
仿真精度问题吧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加大电流,提高spectre仿真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精度问题吧

谢谢,我试试加大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加大电流,提高spectre仿真精度

我试试

楼主:
另外有点疑问就是,如果频率是波动的,会不会引起在做PSS仿真时,不收敛

楼主:
重新做了仿真,把注入的电流关了,用的conservative仿真,仍然会有波动的情况

网友(2023-02-20):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HB仿真时正常,但是trans的频率会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