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轨到轨输入加class AB输出零极点分析

楼主(2022-02-27):
小弟模拟新手,之前只有五管运放的基础。现在做一个全摆幅的全差分放大器,用的轨到轨输入的折叠共源共栅,跨导线性环加上ClassAB输出,如图。
看了很多论文,很少分析零极点的,想求教一下主极点在哪,GBW我知道,现在想把-3dB带宽做大,单纯减小密勒补偿电容相位裕度又不够。
另外想问下有没有折叠共源共栅的设计教程,想好好学一下,感觉现在自己在瞎调。

网友:
求更,共同学习

网友(2022-11-2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感觉在瞎调

网友:
这个电路太常规了吧。直接画小信号图,就是个简单的两级运放。

网友(2023-02-07):
-3db带宽做不大的,这玩意主极点的阻抗很高的

网友(2023-08-01):
大佬,关于轨到轨这种零极点分析你找到了嘛?

网友A:
请问这个全差分共模反馈加在哪里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全差分共模反馈加在哪里合适啊?

跟共源共栅一样就行

网友:
主极点应该在共源共栅管的漏极那里吧,那里电阻电容都很大

网友:
中间浮栅管零级点分析的时候不用考虑,看成折叠式共源共栅就可以了,第一级输出电阻很大的,带宽不好做,可以试试加电流让输出电阻降一些(估计要很大了),补偿这个结构我见得最多的是从第一级共栅管那里接电容(ahuja补偿)可以试试

网友A(2023-08-31):
引用 楼主:
跟共源共栅一样就行

您好,请教一下,普通的折叠共源共栅是加在微电流源上的,但是这个上下都有折叠,共模反馈是加载上边还是下面的cascode呢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教一下,普通的折叠共源共栅是加在微电流源上的,但是这个上下都有折叠,共模反馈是加载上边还是 ...

我的看法是,N和P哪个寄生小加在哪里更好调共模稳定性和带宽。

网友(2024-09-07):
这么久了还没有人解决?

网友:
再开个擂台,挑战一下。
https://bbs.eetop.cn/thread-976375-1-1.html

建议看看这个,cascode miller compensaton严谨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