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noise和offset

楼主(2022-02-27):
请问跑比较器noise和offset时,我用理想采样保持信号sah_ideal时,vtrans_clk这个要设置吗?怎么设置呢?不设置跑出来的noise和offset有影响吗?

还有就是分别跑出来noise和offset都有mu和sigma
noise里的sigma指的是噪声大小;
offset里的mu指的是失调均值大小对吗?

网友:
同好奇,求解答,不过这样仿offset对吗?

网友A:
这是一个理想的采保,去看它的veriloga代码就可以知道,vtrans_clk其实是用来判断VCLK信号的高低电平用的。VCLK的电平大于vtrans_clk,采样VIN信号,小于vtrans_clk,保持VIN信号。

仿offset的话,要仿MC,看统计结果是不是满足正态分布,一般就是均值最好在0附近,sigma越小越好,6sigma原则能满足要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理想的采保,去看它的veriloga代码就可以知道,vtrans_clk其实是用来判断VCLK信号的高低电平用的。 ...

我没设置的时候,它在clk一个周期里面都是不变的,保持在同一个值。我发现我给成DVDD/2,出来的采保信号还是一个阶梯信号,CLK一个周期里仍然保持在同一个值,感觉只在CLK上升沿采一个值,然后保持一个周期。

offset我是仿了mc,所以一般意义上大家说offset几mV或者几个LSB,都是指一个sigma呗?

网友(2023-01-11):
请问offset 公式总是写不对,能分享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