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DC仿真和测试时如何评估INL性能

楼主(2022-02-27):
各位大佬好,我在SMIC 40nm工艺设计了一款6ps的延时链TDC,在评估INL性能的时候遇到了2个问题:我目前主要参考的是2019年JSSC的liu hanli的架构,但是没有采用TA,TDC我选择的是muti-path delay line结构(2020年ISCAS),结合SAFF,可以达到后仿真6ps分辨率

图1.目前采用的TDC结构(参照的JSSC 2019架构,只不过我没有采用TA)
图2.JSSC 2019中TDC的实测性能
(1)在仿真阶段,仿真INL性能时,我是通过caculate的cross函数读出一族TDC输出延时信号的上升沿的过零点,然后在excel中进行数据后处理得到INL性能,但是感觉这种误差比较大,而且容易受spectre仿真精度的影响,不知有没有更加科学精确的方法?例如借助频谱的分析方法?
(2)在仿真阶段,仿真TDC量化噪声时,阅读的论文中暂时没有关于TDC的量化噪声仿真方法的介绍,我是按照类似ADC的testbench,用verilog-A构造一个上升沿时间差随时间正弦变化的2路输入时钟,送给TDC,然后将TDC的输出量化结果乘以分辨率还原成时间差,与我此时veilog-A输出的时间差做差,得到了量化误差,然后用matlab对量化误差做FFT,去看频谱,认为是TDC的量化噪声,但是这个会随着spectre仿真精度而变化,不知道我这样构建的tb是否合理,请问大家有更好的评估方法吗?
(3)在测试阶段,TDC后仿的分频率是6ps,如果要将TDC单独做测试(INL或者量化噪声性能),需要仪器输入6ps-60ps的时间差,貌似没有仪器可以实现如此小的时间差,但是我看论文中有TDC的实测结果,目前在这里比较疑惑,希望大佬能给点建议

2019年JSSC的ADPLL文章

网友:
顶一个,我TDC部分是用环振+插值的方法做的,目前刚把TDC搭完,学习一下

网友:
For the test of TDC resolution, a time sweeping input was generated by two clock signals with a small difference in frequency. Since the measurement of sub-exponent TDC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jitter in two input clocks, more than 400 cycles of time-swept TDC outputs were collected with a logic analyzer. By measuring the cumulative code count, the transfer curve was obtained with noise averaged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