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崩了view results那一栏是灰色的还能看结果吗

楼主(2022-02-28):
如题,有时候蒙特卡洛崩了还能看到已经仿真的结果。

网友:
先load setup tp active可以看吧
然后可以续跑的,只要re-run unfinished/error points,就会把跑错,或者没完成的继续跑完

楼主:
嗯嗯,感谢,我后来没管这个又重新跑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