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器件替换后,连接关系错位

楼主(2022-02-28):
工艺转换后,用脚本把器件替换后,器件的连接关系有点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吗?

网友:
直接修改symbol 或者再做一层symbol,调用这个
不过还是建议改线路吧,毕竟这个是pdk里的一般不要动它

网友:
直接在电路里改噻,把衬底gnd移上去就行了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如何解决?

网友:
可以导出netlist 之后替换model & 修正netlist 格式,再导回去

楼主:
可以详细一点吗?替换model是指比如Pch->pmos,Nch->nmos这样的替换吗?再修正netlist格式是什么意思呀?
原谅我是个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