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

楼主(2022-02-28):
请问一下带隙基准设计的启动电路是否一定要在带隙基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值时才能关断,是否可以提前关断(也就是在输出电压接近于稳态,但还没有稳定的时候关断)

网友:
通常带隙存在两个稳态工作点(现在很多人称之为简并点),其中有一个是零点。启动电路的作用是破坏掉其中一个零稳态工作点。

楼主:
我仿了一下,发现只有一个简并点,就一个交点,不知道仿的方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