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功耗电压基准源测试结果不理想

楼主(2022-02-28):
情况是这样的 ,设计了一个低功耗的电压基准源,输出电压在800mv,功耗250nA,采用的是亚阈值技术,PSRR=-47dB,后仿真时加了IO后输出电压就变成400mv左右了。测试结果甚至不到400mv,而且测试结果出现了很大的纹波,想问问大家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驱动不够,输出到外部要加buffer

楼主:
您好 因为是低功耗的设计 所以加BUFFER必定会引入多余功耗的。我目前理解的buffer是反相器级联 ,不知是否适用?

网友:
在输出加个最基本的共漏极试试

网友A:
可以片外加buffer,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片外加buffer,缓冲器

可是在片内 加了IO 后仿真结果已经不理想了,外加缓冲器还有作用吗?因为电路不只是做一个BG,BG 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电路,比如电荷泵运放等。

网友B:
IO的漏电导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因为是低功耗的设计 所以加BUFFER必定会引入多余功耗的。我目前理解的buffer是反相器级联 ,不知是否 ...

后接电压跟随器(buffer),运放构成的。你要电压驱动后级,如果后级输入等效负载较大,你这里的bg输出自然会受到很大影响。
加buffer是为了把输出阻抗拉到最低,以增强电压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的漏电导致?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模拟的IO 基本是一样的 有的端口测试还是对的,是否漏电就很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接电压跟随器(buffer),运放构成的。你要电压驱动后级,如果后级输入等效负载较大,你这里的bg输出自 ...

您好,我也觉得是负载过大影响的,所以我在前仿真给电压输出位置加了接近20pf的电容去仿真,但是电压却没有减小,但是加了IO,后仿真输出电压却减小了,是不是我理解的负载有问题,20pf的电容还和实际的负载不一样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也觉得是负载过大影响的,所以我在前仿真给电压输出位置加了接近20pf的电容去仿真,但是电压却没 ...

你试试在仿真的时候也加上一定量的电阻负载,看输出结果;其次,在后边加上buffer,再接后级电路,再仿真试试。

我还是觉得你后级的等效输入阻抗比较小,后级接的什么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在仿真的时候也加上一定量的电阻负载,看输出结果;其次,在后边加上buffer,再接后级电路,再仿真 ...

您好,其实,VREF在电路内部是给一个运放还有一个比较器提供基准电压,其次是给电流镜提供偏置,这些功能在前仿真甚至是后仿真都是正常的。可是,当我在版图中加了PAD和ESD后将VREF引出,后仿真输出电压就不正常了,由于流片时间紧张导致测试结果也出现了问题。

网友A:
那IO漏电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IO漏电有点大啊

是的 知道大概是因为漏电导致的 但是具体内部是什么情况 也不知道是哪一路导致的漏电。画版图以后影响因素很多的

网友(2023-05-15):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电路的文章吗?谢谢

楼主:
ISSCC 上面的 好像是 300nW...你自己去IEEE上搜一下

网友(2025-07-29):
引用 楼主:
ISSCC 上面的 好像是 300nW...你自己去IEEE上搜一下

朋友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能麻烦您发下文章名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