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传递函数中的积分器为什么这么表达

楼主(2022-02-28):
1646036527(1).png 在看Delta-Sigma ADC传递函数推导的的时候,说这个函数就是积分器为什么啊.
.

网友A:
分子上那一项只是表示一个delay的含义,真正z域积分器其实是1/(1-z^-1)

网友:
不是说这个函数是个积分器。是开关电容积分器的z域传递函数是这个式子。。。。你逻辑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子上那一项只是表示一个delay的含义,真正z域积分器其实是1/(1-z^-1)

说的对

楼主:
谢谢大家.我刚学实在不太懂

网友(2025-01-14):
CY  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资料方便入门delta-sigma

网友:
离散积分器可以看做当前值与延时(1T,2T,3T......)之间的求和。积分结果就是1+Z^-1+Z^-2+...... 这个数列的极限就是1/(1-z^-1)。所以实际积分器由于累加次数有限,存在截断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