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仿真,Analog的GND 变成 1

楼主(2022-02-28):
我在做UPF仿真时候,定义了一个Analog模块(ADC)的 VSS 连接,定义一个power port,然后把这个power port和ADC 模拟模块的AVSS 连接在一起,
UPF里面的定义

TP里面加了 supply_on

FSDB波形:
为何AVSS,是高呢?power port的状态是( FULL_ON 0.00V)

这个是我选项设定的问题?还是UPF里面少了设定?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最终发现是UPF的state给的有问题,当然问题是其他各种原因,楼主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兄弟们,帮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