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如何使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同步变化

楼主(2022-02-28):
问题1:ams仿真如何使数字电源和模拟电路电源同步变化,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设下a2d,d2a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下a2d,d2a就行了吧

直接把这些参数改为模拟电路的激励变量名吗,比如0.8*VDD,0.2*VDD 设为跳变阈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把这些参数改为模拟电路的激励变量名吗,比如0.8*VDD,0.2*VDD 设为跳变阈值?
...

混合仿真可以设置接口的a2d d2a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合仿真可以设置接口的a2d d2a具体参数

我今天尝试改了 rule  它就报错啦  : specified value for the ie card parameter "Vsup" should be a number
我想知道怎么设置才不会报错,
Value中参数前面加一个`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我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数字部分的阈值是定死的 ,而是会随着模拟电路变化的,尝试了多次还是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