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器给sar逻辑提供时钟和时钟给sar逻辑提供时钟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2-02-28):
比较器给sar逻辑提供时钟和时钟给sar逻辑提供时钟有什么差别?前者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A:
这是同步时钟和异步时钟的问题。同步时钟,SAR时钟是ADC外部提供的固定的时钟;异步时钟,SAR时钟是由比较器提供的时钟,该时钟的周期是变化的,比如说,当比较器两端输入接近,那么比较器的比较时间就长一点,对应的SAR时钟周期就会大一点。异步时钟的好处,时钟随比较器比较时间变化,不会造成多余的比较时间浪费,从而可以把ADC的采样率做高一点;如果是在soc上的话,只需要提供一个相对较低的采样时钟,可以降低系统的复杂度,面积,功耗等。

楼主(2022-07-21):
引用 网友A:
这是同步时钟和异步时钟的问题。同步时钟,SAR时钟是ADC外部提供的固定的时钟;异步时钟,SAR时钟是由比较 ...

那异步时钟先用比较器的输出做时钟,再用ADC时钟同步输出,跟直接用ADC时钟做时钟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异步时钟先用比较器的输出做时钟,再用ADC时钟同步输出,跟直接用ADC时钟做时钟有什么差别呢?
...

比较器的是时钟很快,如果是10位SAR,速度是10M的话,比较器时钟要大于100MS/s,显然这要求外部的时钟也就大于100M,对时钟的要求比较大,如果是用比较器输出结果的话,外部可能只要一个10M的时钟就好了,时钟电路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的是时钟很快,如果是10位SAR,速度是10M的话,比较器时钟要大于100MS/s,显然这要求外部的时钟也 ...

外部一个100M的时钟比10M的时钟简单一些,具体简单到哪呢?
我这个也就1MSPS啊,18M一次转换,也就是比较器时钟是18M,外部时钟也是18M,请问这种情况下用异步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部一个100M的时钟比10M的时钟简单一些,具体简单到哪呢?
我这个也就1MSPS啊,18M一次转换,也就是比较 ...

100M的时钟实现用PLL的话肯定难度大啊,低速SAR好像都是同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的时钟实现用PLL的话肯定难度大啊,低速SAR好像都是同步设计

除了高速时钟用PLL实现难度大之外,异步时钟还有什么优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高速时钟用PLL实现难度大之外,异步时钟还有什么优点么?

前面说过了,异步的话,不会在比较器比较阶段浪费多余的时间,一般异步的比较时间是同步的一半,因为同步的比较时间是按最差情况给定的,所以说异步的话更容易把采样率做高。如果不在意时钟和采样率,那其实同步异步都能做到一样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