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镜匹配

楼主(2022-02-28):
这个电流镜要怎么摆放好啊?求助

网友:
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

楼主:
请教下这块的电流镜需要怎么摆放比较好,图上p管的数量应该都看得清吧~

网友:
把m=1的<32:0>变m=2  然后电流镜的源和其他的镜像信号m=2的变成m=4  具体的就看你面积形状要求 摆几排 可以把多的上下摆 源放中间不够的后面好像还有个电容 可以填补

网友:
左右对称摆就行

网友:
共心结构,对称摆放,能共用的共用,减小面积 就可以了 没有绝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