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传输门关断时,为什么仍有输出

楼主(2022-02-28):
绿色的是vin,青色的是输出,采用的是最简单的两管TG,为什么关断时仍有输出电位,且不为0? 感谢!

网友A:
负载是啥?如果只有容性负载,传输门关断的时候相当于一个小电容。输入信号变化的时候,输出也会有变化。因为输出节点的电荷没有泄放的通路,电荷变化引起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啥?如果只有容性负载,传输门关断的时候相当于一个小电容。输入信号变化的时候,输出也会有变化。因 ...

谢谢回复! 输出是开路,是不是因为MOS的寄生电容导致的,然后传输门关断的时候,传输门本身相当于一个很大的电阻?然后与寄生电容构成RC低通滤波器? 那怎样解决输出仍有变化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2024-09-22):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输出是开路,是不是因为MOS的寄生电容导致的,然后传输门关断的时候,传输门本身相当于一个很 ...

接上一个负载就能发现了。很高的电阻和C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你换个负载就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