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比较器的回踢噪声的仿真

楼主(2022-02-28):
1.请问,在cadence中怎么对动态比较器进行回踢噪声的仿真呢,有没有大佬说一下

请问,在cadence中怎么对动态比较器进行回踢噪声的仿真呢,有没有大佬说一下

2.另外,pss+pnoise仿真我按照陈铖颖书上斩波那一章中的教程,搭建测试电路,但是测出来的等效输入噪声确是伏级别的,肯定错了

求助pss+pnoise的教程

网友:
把输入前一级的电路带上,比如是个运放,然后把运放的输入钳位在共模电平上,这样输出也会是个共模电平,这会把比较器的输入钳位在某个能正常工作的状态,然后给比较器加时钟,看比较器输入的跳变或者内部某些节点的跳变,就是回踢了。

网友A:
Mark~只有个这,论文里R取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7634&highlight=%E6%AF%94%E8%BE%83%E5%99%A8%E5%99 ...

这个教程我看过,但是没有给测试电路的电路图啊,不知道测试电路接成啥样,老哥你有没有测试电路的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只有个这,论文里R取8K

啊。。。
这。。。。

谢谢老哥

我再找找教程,问问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只有个这,论文里R取8K

这论文作者是不是
Pedro M. Figueiredo and João C. Vital

网友(2022-12-18):
回踢噪声,确实不那么好直接量化。和比较器的输入级还非常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