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C617时候出现的错误

楼主(2022-03-01):
安装IC617的时候,Configure status fail了,并没有弹出配置设置

网友:
安装xterm ksh

网友:
这是因为缺少有xterm, 用 ”yum install xterm“安装一个就好了

网友:
Cadence需要的库
yum install ksh -y
yum install libXext.so.6 -y
yum install libXtst.so.6 -y
yum install libXt.so.6 -y
yum install libGLU.so.1 -y
yum install mesa-libGLU -y
yum install libelf.so.1 -y
yum install libXrender.so.1 -y
yum install libXp.so.6 -y
yum install libXrandr.so.2 -y
yum install *xorg* -y
yum install libXp -y
yum install ld-linux.so.2 -y
yum install openmotif -y
yum install libstdc++.so.5 -y
yum install xterm -y

楼主:
谢谢大哥们,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