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lve before not allowed on empty array"问题

楼主(2022-03-01):
请教一下各位,下面的代码理论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用xrun跑会报问题,请教一下怎么解决?跟版本有关?

//***********************
    rand bit [7:0] data [][];
    rand bit [2:0] b_size;
    rand bit [3:0] b_len;
    constraint data_size {
        /*  solve order constraints  */
        solve b_len before data;
        solve b_size before data;

        /*  rand variable constraints  */
        data.size() == b_len+1;
        foreach (data[i] )
            data[i].size() == 2**b_size;
    }
//***********************

报的log:
        solve b_len before data;
xmsim: *E,RNDCNSTE (./transaction.sv,62|30): Randomization constraint has this error, which will cause the randomize function to return 0 and no new rand values will be set:
Solve before not allowed on empty array.

网友A:
动态数组用之前不应该先new【】吗,这里换成queue是不是也能实现你的功能,换成queue后before data换成before data.size()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试一下这个rand bit [7:0] data [][];
   rand bit [7:0] data [][];
    rand bit [2:0] b_size;
    rand bit [3:0] b_len;
    constraint data_size {
        /*  solve order constraints  */
        solve b_len before data;
        solve b_size before data;

        /*  rand variable constraints  */
        b_len -> data.size() == b_len+1;
        foreach (data )
            b_size -> data.size() == 2**b_size;
    }

网友C:
没调用randomize()?
b_len随机成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数组用之前不应该先new【】吗,这里换成queue是不是也能实现你的功能,换成queue后before data换成befo ...

对,用queue其实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这个rand bit [7:0] data [][];
   rand bit [7:0] data [][];
    rand bit [2:0] b_size;

这个方式编译通过不了哦,感谢。目前已经找到替代办法了,随机化之后在post_randomize再去new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调用randomize()?
b_len随机成0了?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代码,会去调用随机化的。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找到替代办法了,在post_randomize里再去new data[][]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代码,会去调用随机化的。

嗯,调用了就行,我用vcs跑了没问题……你看下b_len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