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bandgap带载的那些事

楼主(2022-03-01):
一般bandgap的带载能力是很小的,故都用buffer接在后面,以提供基准电压,我的电阻负载大约为三四百K,是不是太大了,以至于我用了两级运放连成单位增益模式当做buffer接在bandgap后面,输出的基准电压还是会有所下降。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负载太大了?还是buffer不够强?

网友A:
输出基准电压下降你指的是哪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基准电压下降你指的是哪个点??

buffer的输出的的那个点,bandgap输出的点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buffer的输出的的那个点,bandgap输出的点是好的

查一下BUFFER的环路增益是不是掉了,导致没锁住

网友B:
看结构了,有一些bandgap是有电流驱动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BUFFER的环路增益是不是掉了,导致没锁住

我是这么连的,这样请问怎么求环路增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结构了,有一些bandgap是有电流驱动能力的。

最普通的那种,ΔBE=VTlnN,的那种

网友B:
是啊,大多bg都是基于这个。这跟能不能带负载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大多bg都是基于这个。这跟能不能带负载没关系啊。

这种bg带载能力很弱,我想要带大负载

网友C:
连buffer之后,负载和你的bandgap就没关系了。你应该检查一下bandgap的输出和你的buffer输出是不是真的相等

网友D:
电阻导致环路增益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buffer之后,负载和你的bandgap就没关系了。你应该检查一下bandgap的输出和你的buffer输出是不是真的相等 ...

不相等呀,所以我才会怀疑我的buffer的带载能力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导致环路增益没了吧

您好能具体说说么,我的环路是导线啊,运放我直接连成了单位增益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能具体说说么,我的环路是导线啊,运放我直接连成了单位增益啊

驱动电阻的运放输出级是有要求的,你可以搜下opa 和ota 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电阻的运放输出级是有要求的,你可以搜下opa 和ota 区别

啊,我知道了,谢谢谢谢

网友(2024-07-25):
他们的意思是 你可以对buffer进行stb分析 可能是由于你buffer加上负载后 buffer中有管子工作不正常 导致增益很小 最后导致buffer锁不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