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可以一键解除cadence中schematic锁定的shell脚本

楼主(2022-03-01):
求一个可以一键解除cadence中schematic锁定的shell脚本

网友:
工具自带指令: clsAdminTool -are 文件夹

网友A:
把操作步骤在CIW窗口显示出来,然后抄到快捷键里,我layout是这么搞得,不知道电路图行不行

网友:
find .   -type f  -name "*lock_file*" -exec rm {}   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把操作步骤在CIW窗口显示出来,然后抄到快捷键里,我layout是这么搞得,不知道电路图行不行 ...

https://blog.eetop.cn/blog-1550883-6944230.html
抱歉,我记错了,应该看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eetop.cn/blog-1550883-6944230.html
抱歉,我记错了,应该看这个

他的意思应该是virtuoso崩了,电路被锁了不能再次编辑的情况,需要删处*lock*的文件

网友:
需要的路径下 在terminal 里面敲 clsAdminTools -a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应该是virtuoso崩了,电路被锁了不能再次编辑的情况,需要删处*lock*的文件 ...

嗷~~,那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C(2022-07-13):
用shell写个查找+删除lock文件的脚本,
然后将该脚本添加到~/.cshrc,
再设置成快捷命令,就可以实现

楼主(2022-09-09):
引用 网友C:
用shell写个查找+删除lock文件的脚本,
然后将该脚本添加到~/.cshrc,
再设置成快捷命令,就可以实现 ...

不会写,求一个源码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eetop.cn/blog-1550883-6944230.html
抱歉,我记错了,应该看这个

搞这么复杂 太low了;

网友(2024-09-03):
引用 楼主:
不会写,求一个源码

find .|grep .cdsl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