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via designer, si/pipro等模块在AMD平台上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22-03-01):
ADS2022在WIN10专业版中安装后,不能使用VIA DESIGNER si/pipro也不能正常开启,电脑是AMD平台的,我换了INTEL平台的机器装同样的软件,可以正常使用,难道ADS的一些模块跟AMD平台不相容?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不正常是啥现象?
有可能需要在注册表里面更换显卡模式比较dx9, hpgl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是啥现象?
有可能需要在注册表里面更换显卡模式比较dx9, hpgl之类的。 ...

启动VIA DESIGNER时弹出这个对话框,说没有LICENSE,可是在INTEL平台是没有问题的,同样的软件,同样的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