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关于SNPS的comparator

楼主(2022-03-01):
使用SNPS的IP,接口IO可以配置成两张不同的comparator比较器。不清楚这两种有啥差别?
1.  1.8V comparator vth=0.5*VDDIO
2.  1.8V comparator,VIL=0.472*VDDIO,VIH=0.527*VDDIO

网友A:
1. 1.8V comparator vth=0.5*VDDIO No hysteresis
2. 1.8V comparator, VIL=0.472*VDDIO, VIH=0.527*VDDIO with hysteresis good for
slow changing signals i.e. signals with high rise/fall times

楼主(2022-07-08):
引用 网友A:
1. 1.8V comparator vth=0.5*VDDIO No hysteresis
2. 1.8V comparator, VIL=0.472*VDDIO, VIH=0.527*VDDIO  ...

非常感谢哈,错过了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