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make cell 后,保护环的连线被打散了

楼主(2022-03-01):
各位大佬,为什么用Multipart Paths做成的保护环连线,只要make cell后,这些线就会被打散掉。

网友A:
en   make cell 是这样子的  可以试试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   make cell 是这样子的  可以试试 group

不大习惯用group,不过谢谢大佬,没办法的话我只能另外想办法了。

网友:
不选multi-pass make cell
然后把multi-pass copy进去。再在上层删掉。

网友:
可以不用multipart,用Pcell 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