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动态vcd irdrop的问题?

楼主(2022-03-01):
动态压降分析有三种
见下图,

问题
什么是vectorless?
里面的APL character是干嘛用的?
我用了RTL fsdb波形转成VCD波形,用perform analysis -vcd 来分析时,提示none event detected in VCD file啥意思?
gsr里面用关键字VCD_FILE时,一定要配置mapping_rule_file吗?要自己写吗?

网友A:
1,  Vectorless 是IR analysis mode的一种,就像VCD分析一样,只不过Vectorless是基于User设定的Toggle rate来分析,而VCD 则是模拟电路真实跳变的波形来分析。
2,APL character,你要明白什么是APL file,它一般是foundry厂提供。APL File的作用是定义每个Std Cell电流和电容信 号的动态变化,在run dynamic IR的时候,把所有用到的Sta Cell的APL file都带上run,(包括SRAM的AVM file),这样出 来的IR Drop的结果才是更真实准确的。
3,在GSR file里定义VCD_FILE它是有自己的templete的,它会有FILE_TYPE  FRONT_PATH  SUBSTITUTE_PATH SELECT_RANGE 以及TRUE_TIME的多个设定,至于mapping_rule_file,我没有找到它在GSR里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Vectorless 是IR analysis mode的一种,就像VCD分析一样,只不过Vectorless是基于User设定的Toggle rat ...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