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在Innovus中,create soft block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01):
请教前辈,在innovus中,create soft blocks指的是?是top level的操作吗?

楼主:
前辈,您好,man哪个命令?不知道这个是在讲关于什么

网友:
好像是禁止放置std cell的区域,hard表示始终不能放置,soft表示place阶段不能放置

网友:
禁止摆放特定类型的std cell,soft blockage近可摆放INV/BUF,hard所有类型不可摆放,partial摆放的std cell不可超过指定density

网友:
In Innovus, placement blockage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types.
- Hard
- Partial
- Soft
- Macro

The command is: createPlaceBlo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