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带行列选MOS管的源随器为例_请教关于存在奇异点的电路分析(或no dc path情况)

楼主(2022-03-01):
请教如下问题,感谢:
(1)如图所示的带有行列选晶体管的源跟随器。当COL_select和ROW_select都是0V电压时,M2、3工作在截至区,那么此时应当如何分析电路?A、B、C三个节点的电压应该怎样计算出?
(2)在ADE仿真中,仿真器会通过gmin等方式,计算出这种奇异的点电位的dc值,但算出的结果一般非常奇怪,例如1.5V电源电压下,会算出B点电位=600mV(电源采用上电方式给0-1.5V,也会得到一样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否可以反应芯片流片后的实际结果呢?还是这种奇异点的电位本身是不定态?又或是一个靠近0V的值?
(3)分析这个dc工作点的原因是,B点电位=600mV会影响行列选COL_select和ROW_select拉高后,源跟随器的工作情况。当输出C点最终稳定的值较低时,输出C点会从600mV向下放电,这需要一个时间,影响电路工作的速度。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