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 ADC转换速率和位数的疑问

楼主(2022-03-01):
在sigma-delta ADC设计中,目前有两个疑惑一直得不到解决,还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ΣΔADC输出是比特流,实际有效位数可以根据SNR计算,但是如何确定我这个ADC叫多少位呢?是如何确实是12位、16位,还是24位的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转换速率5SPS(或者1kSPS)参数,是关乎内部哪个参数的呢?在Σ-ΔADC中是与调制器或者其它模块的哪个参数相关呢?如果给定一个转换速率指标(如1kSPS)该如何考虑自己的设计呢?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A:
1. 按noise performance算,可以看Effective Resolution (Bits)
2. Data Rate (DR)是指ADC的output rate, 还有个fmod是delta-sigma modulator的frequency,可以理解成sampling freq, DR=fmod/OSR
客户一般有DR的要求,最小OSR取决于delta-sigma mod的topology, 2nd order or 3rd or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按noise performance算,可以看Effective Resolution (Bits)
2. Data Rate (DR)是指ADC的output rate,  ...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解答!
关于你的回答,我还有点不是很明白其中:
1、第一点你说的可以看Effective Resolution是指看实际有效位和哪一个等级接近然后确定是多少位的吗?

2、根据你说的这个意思是转换速率就是信号的奈奎斯特采样率(2*fB)是吗?

3、这是一个追问,关于你说的“最小OSR取决于delta-sigma mod的topology”,那么具体如何确定呢?是否是根据结构和需要达到的指标(SNR)去确定呢?有没有相关资料参考呢?

网友A:
1. Delta-sigma adc的datasheet一般有个noise table,给定DR有个uVrms noise和相应的Effective Resolution
16位和24位是指ADC output bit的位数,有可能最后几个LSB都是noise
2. 是的
3. 对,每个topolgoy有个理想情况下能达到的最大SNR给定O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elta-sigma adc的datasheet一般有个noise table,给定DR有个uVrms noise和相应的Effective Resolution
...

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再补充刚看到的一份文档中的一个截图。

网友B(2022-05-25):
兄弟一看就是在打比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一看就是在打比赛吧

那倒没有哈哈

网友C:
在sigma-delta ADC设计中,目前有两个疑惑一直得不到解决,还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ΣΔADC输出是比特流,实际有效位数可以根据SNR计算,但是如何确定我这个ADC叫多少位呢?是如何确实是12位、16位,还是24位的呢?
----------------------首先所谓16位,18位,24位,甚至32位它是看sd-adc通过降采样滤波器后的snr或者dr情况。因为做了noise shape,所以基本就接近了,可以折算bit位宽;

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转换速率5SPS(或者1kSPS)参数,是关乎内部哪个参数的呢?在Σ-ΔADC中是与调制器或者其它模块的哪个参数相关呢?如果给定一个转换速率指标(如1kSPS)该如何考虑自己的设计呢?

-----------跟内部的降采样滤波器有关,处理的数据麻溜速率。举个例子,若需要CD格式的16位精度,只需满足48ksps采样率,应用于audio那么输入最大处理是20k带宽,假设adc模拟系统需要128的osr,那么在adc时钟这块就需要满足osr*bw时钟要求,根据架构itter或者sr等考虑到位。在数字部分就需要能够满足128的降采样比,处理数据为48ks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igma-delta ADC设计中,目前有两个疑惑一直得不到解决,还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ΣΔADC输 ...

感谢回答,虽然暂时没看很明白

网友D(2022-06-27):
引用 楼主:
再补充刚看到的一份文档中的一个截图。

请问下这是什么文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这是什么文档啊

刚回去找了一圈,没找到了,忘了是哪个文档了,当时没做笔记,后悔了,等找到了记得的话再来回复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回去找了一圈,没找到了,忘了是哪个文档了,当时没做笔记,后悔了,等找到了记得的话再来回复一下
...

您好,我想再问下,看了上面的讨论,如果enob是21位的,这个ADC可以说是24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想再问下,看了上面的讨论,如果enob是21位的,这个ADC可以说是24位的吗?
...

ENOB达到21了,完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