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宽长比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22-03-01):
模拟设计小白最近在研究运放,发现成倍改变MOS管宽长比时仿真结果有较大差异,想问问各位,成倍增加宽长比会对电路造成哪些影响?感谢!

楼主:
我表述的有点问题,应该是宽长比不变,宽和长以相同倍数增加

如图中的M7,宽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同时成倍增加宽和长,输出有较大差异 ...

如图中的M7,宽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同时成倍增加宽和长,输出有较大差异 ...

网友:
小信号等效阻抗,寄生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