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二极管连接型CS限制输出摆放

楼主(2022-03-01):
拉扎维书上话二极管连接型CS会严重限制输出电压的幅摆。
为了提高增益,dc偏置vin增大,m2管子为了适应m1电流,所以|Vgs2|也会增大,但是这为什么会严重限制vout 摆幅?
书上在m2管子并联一个电流源,使|Vgs2|减小一些,这也只是把输出的直流工作点提高一些,vout的摆放会改善吗?

网友A:
为了保证M1工作在线性区,且M2导通,Vin-Vth<Vout<Vdd-Vth,这不就说明输出电压上下限同时受约束,仅能保持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了吗。并联一个电流源之后,流过M2的电流减小,进而导致gm2减小,导致Av增大。而gm2和过驱动电压成反比,所以同样的增益指标下,较小的过驱动电压就可以实现。过驱动电压减小了,摆幅不就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证M1工作在线性区,且M2导通,Vin-Vth

第一句话我懂了,第二句你说M2过驱动会减小,但是感觉并不影响摆幅啊,因为m2的过驱动电压减小,只是说Vsg2减小,即输出的直流工作电压向上移,但是输出电压的工作摆幅向上最大还是vdd-vth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句话我懂了,第二句你说M2过驱动会减小,但是感觉并不影响摆幅啊,因为m2的过驱动电压减小,只是说Vs ...

Vdd-Vth没错,要分情况考虑啊,Vout向上摆动最大能到Vdd-Vth,不过如果为了保证一定的增益,上面PMOS管的过驱动电压会很大,Vdd-Vdsat,这个Vdsat可能比Vth还要大,这个时候Vout向上的摆动最大就是VDD-Vdsat,并联一个电流源,减小的是Vdsat,你仔细看看拉扎维后面说的话,老版书P48页中间那一段,这种结构输出摆幅同时受到Vdsat和Vth影响,即使Vdsat很小,它最大也就是Vdd-Vth,前面说的输出摆幅变大是Vdsat比Vth大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Vth没错,要分情况考虑啊,Vout向上摆动最大能到Vdd-Vth,不过如果为了保证一定的增益,上面PMOS管的 ...

我是用的大信号分析,当vin=0的时候,两个电路向上摆幅最大是vdd-vth。并联直流只能使得输出直流工作点升高,但是摆幅还是vdd-vth。vin在变化时,m2管子一直处于饱和的状态,只有负载是有源负载时,为了保证m2饱和,向上最大摆幅才是vdd-vdsad。我这样理解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大信号分析,当vin=0的时候,两个电路向上摆幅最大是vdd-vth。并联直流只能使得输出直流工作点 ...

我觉得并联一个电流,提高了增益,并没有提高它的输出摆幅